楼主(2012-06-25):
西门子S7-200程序在哪下?网上下的都用不了 下了2个站的 安装完后 打不开

还有个问题 就是用电脑打开西门子S7-200的PLC模块那个数据线必须是专用吗? 用这个S7-200打开还是用其他的软件呢??我是新手 但是很想学习下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西门子S7-200程序在哪下?网上下的都用不了 下了2个站的 安装完后 打不开
在本站就有很多例子程序,提供参考学习。
不是很理解你上面的问题,好像你指的是S7-200编辑软件。可能你下载的是升级包。
还有个问题 就是用电脑打开西门子S7-200的PLC模块那个数据线必须是专用吗?
打开用户程序是需要在电脑中已安装好软件的。上、下载数据也可以用自制线(仅局限于PPI通讯模式)建议使用西门子原装线。
用这个S7-200打开还是用其他的软件呢??我是新手 但是很想学习下
必须搞清楚的是S7-200是硬件,就是你准备用它来控制你的设备。如何控制则需要在你的电脑中安装相应的软件同时编辑相应的用户程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编程)。S7-200软件是用STEP 7 MicroWIN V*.*版本编辑、调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