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三菱程序中的急停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6-25):
本人设计做一机械手抓东西,在程序中要用到急停,要求按下急停时,程序暂时停止,取消急停后程序继续运行,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这一步,诚心求教,本人新手,不怎么懂,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急停还要考虑后续的继续运行?那暂停算什么?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急停的,如果这样就还不是个常开或常闭

楼主:
主要是如果机械手运行范围中有车辆,如果车辆来了就停下来,等车走了就继续运行

网友C:
最简单就是加个按键X00,放在电源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步进指令编程的话,在每个转移条件中串上急停按钮对应的输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7楼所说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E:
用步进指令编程的话,用急停开关控制m8040禁止转移就行了,

网友F:
按下急停時驅動"輸出禁止"就好了

网友G:
这种需求在sfc比较容易实现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