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12-06-25):
图一中H10 是表示十六进制转为二进制100000吗
图二 m0是自己定义的吗
图三 qd75 的参数写入缓冲储存器D100-D......是自己定义的吗 怎么定义 有什么规律吗 书上写的是D0-D57 为什么有人写的程序 存储器和书上用的不一样啊 等待解答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只是不小心闯了进来 这就走

网友B:
一般是使用停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C:
H10是2#00010000;
是的;
自定义D,最终写入到BFM中地址与书上是一致的即可。

网友D:
楼主程序写的很麻烦啊 ,建议这些参数不要在程序里面做,直接QD75模块里面设置好,简洁而其明了

网友E:
低手不小心进来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三菱Q系列PLC,D100肯定是自己定义,最后肯定有一句TO D100 到模块0对应的BFM编号,或者用块传送到U0 BFM编号,一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