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一个电磁的接近开关。就是一根小棒子,有金属靠近一头8MM之内就会动作的那种。这个接近开关是两线的常开型的。与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串联。开关动作时,中间继电器就闭合。然后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和接触器的线圈串联。以此来达到接近开关动作时切断接触器的目的。接近开关上有个灯,动作时会亮。

从半个月前开始出现毛病,第一次是接近开关坏了。灯常亮。然后换了个新的接近开关。然后第二次又是接近开关坏了。灯常亮。连带接近开关串联的中间继电器也烧了。第三次还是接近开关坏了。灯常亮。我个人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设备走到限定位置停机时,接近开关处在动作状态然后保持停机位置10几个小时。再次开机接近开关才复位。然后几分钟后又到停机位置,又停几个小时。就是说这个接近开关每天24小时里有23小时50分钟处在动作状态。而且中间继电器也处在动作状态。很热。

是不是动作时间过长导致接近开关损坏?损坏的现象就是移开挡铁后不复位。一直动作。灯一直亮。

半个月的时间坏了三个接近开关。一个中间继电器了。万用表测量电压基本正常。电路也没有虚线的地方。找不到其他原因了。

谁有好的办法教教我?接近开关国产的。35一只。

网友A:
没用个日本的试试?

楼主:
进口的太贵。要400多一个。领导舍不得花钱。要买国产35一个的。

网友B:
用个三线的试

网友B:
听说欧姆龙也是100多

网友C:
不会是长时间工作的原因吧!

楼主:
柜子里出来只有两根线。三根线的怎么接?
我们这边采购人员说欧姆龙的要400多一个。难道有内幕?!
我感觉长时间工作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换成三线的,把电路改改

网友E:
用欧姆龙、图尔克、施克等比较耐用

网友B:
三根的是两根电源线,一根输出信号线

网友F:
如果是长时间不会动作的地点,而且方便改变安装方式的话,还不如改成行程开关。
lizhihua

网友G:
国产的就是这个样子滴,不用找原因坏了就换

网友H:
改电路常闭改成常开,换质量比较好的接近开关

网友I: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用的时候要注意:两线直流还两线交流了!要区分电源进来是先经过接近开关还是先经过继电器线圈这个问题也要注意了!还有就有的接近开关质量不好有漏电电压和漏电电流的了

网友J:
像你说的这种事我还没有见过 我们也经常用两线的 觉的还可以 动作也是很频繁的 一天能动3W 次没事 就老师说那你换个常闭的试一下

网友K:
首先可以确认接近开关与工作时间没有直接的使用关系。长时间使用没有问题,只是需要关注你设备的电压是否稳定,工作电压是否在范围内(这里指总电源和接近开关供电)。二线与三线也没有工作使用寿命关系。
根据你问题说明,还是需要检查供电与接近开关中间继电器的质量。

网友L:
支持10楼,
有两种方法,一是更换为行程开关,
二是更换接近开关,和中间继电器;
尽量建议老板采用质量可靠的日系产品,又不是花自己的银子!
个人感觉OMRON,施耐德,AUOTNICS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M:
建议换成行程开关,国产的也不贵,肯定比用继电器加接近开关省还耐用。

网友N:
建议换三线接近开关试一下,两线虽然方便但没有三线的耐用

网友O:
接近开头的电流太小,继电器通断对接近开关的寿命有很大影响!

楼主:
感谢各位。因为这台设备原装的接近开关用了将近4年才坏的。然后厂家购买接近开关要几百元。领导嫌贵才买的35元一个的。中间继电器也是几块钱一个的便宜货。看来反复烧掉的原因是质量不好了。连续观察了几天电压基本稳定在215左右,也没什么变化。看来就是质量不好了。准备建议领导买个欧姆龙的试试吧。我们这单位。领导吃喝总有钱。买设备买零件总买便宜的凑合。天朝的工厂。哎。

网友P:
支持16楼,但请注意真伪,现在假货满天飞,好牌子假的。。。。。。唉

网友Q:
看来楼主的情况跟我所在的工厂是一个鸟样,我的老板是什么便宜用什么,领导每天是开会吃喝、吃喝开会,你说的这种磁性开关我这一个月坏十次都不算多,都是质量问题,有时不行了,你轻轻敲它一下又可以用,你按我说的试试。

网友R:
接近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S:
用3线的吧,国产的也不错的啦,跟长期点亮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中继用电电流太大了啊?

网友T:
看来楼主用的是两线AC220的接近开关了。国产的也有不错的,比如上海的兰宝。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换个小电流吸合的中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U:
排除电压问题,就是接近开关质量问题啦,长时间工作也不是引起坏的原因,经常频繁地动作才会引起损坏的,再说改成行程开关还要看看设备的要求,有的设备一定要接近开关的,行程开关位置往往不是很精确的,在把线路检查一遍吧,在说国产的质量就是那样的,没办法,三线的也是一样的,几根线的都是一样的,质量好坏和几根线无关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V:
继电器用小型的,然后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W:
把中继的开点闭店换换设备运行时让它是不动作的
小磊

网友X:
应是质量问题吧,把常开型换成常闭型

网友Y:
换个欧姆龙的试试!好像160大洋

网友Z:
M8的接近开关实际输出电流80mA左右,中继质量不好的话会损坏开关。更改控制线路,让中线自保。

网友AA:
又要马儿壮,又要马儿不吃草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AB:
P+F的吧!

网友AC:
应该还是接近开关的问题,我们以前也有这种问题。刚开始也是接近开关(欧姆龙的)故障不过这个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故障时情由可源。正好当时买了一批山寨的国产接近开关,换上去可以用但是撑个一天又坏了,总共三天坏了3了,最后还是把库房翻了个遍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欧姆龙的接近开关换上去到现在也还正常在使用。我们用的是三线制,祝你好运了。估计是国产的动作次数经不起考验!!!!!!

网友AD:
换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E:
1.可以将感应开关感应距离调近些,这样通过电流大些,中间继电器建议选品牌质量好些的,不要选山寨欧姆龙。
2.可以选择常闭的,这样感应时状态变成常开中间继电器不工作,不会造成电流不稳定而烧坏感应开关和继电器。再原有电路上更换可加一套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

网友AF:
看清楚接近开关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否要降低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

网友AG:
买好一点点

网友AH:
接近开关过载了吧 中继选小点 或接近开关选用三线的吧

网友AI:
我们厂一台机器.我用的就是35块一个的.用了几个月了 也没说有什么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线路控制问题..
SS

网友AJ:
你应该换成限位开关会好点。

网友AK:
质量太差,换一个好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AL:
把接近开关接到PLC上,再由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AM:
换进口的试试

网友AN(2013-04-01):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用的时候要注意:两线直流还是两线交流了,直流的话,可能是在断开时反向电压将开关冲坏了,可以在继电器接一泄放二极管。交流可以加阻容泄放。我遇到过。一般加了就没事了。

网友AN:
顺便说一句,国产的和进口差别不大,进口的不加泄放也会坏的。

网友AO(2013-05-31):
两个就可以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AP:
很有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   我也遇到过     还是找个进口的吧

网友AQ:
我用国产的接近开关和中间继电器每天动作5000次,已经工作一年也没有坏。替换原来的接近开关并不是买一只装就万事大吉要仔细观察是否与原来中间继电器配套,中间继电器应选择带指示灯不要一坏就唱需衰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