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我用了FX2N-485BD通讯模块。本来把通讯弄好 可以正常通讯了。 但是一加  LDM8000 FROM K0 K30 D10 K1  温度模块指令。  PLC 用的是FX2N-32MT。 是不是读取温度模块数据。通讯模块就不能通讯了呢。
现在接通那条 FROM  的指令。 通讯就没反映了。  断开就可以维持通讯
   模块号应该没问题 我换过 怎么都不行      通讯模块  LD M8000
                                                                                        SETM8161
                                                                                    MOV HOC88 D8120
                                                                                    RS D10 K17 D50 K0
附件: 台达VFD-B变频器.rar (12 K) 下载次数:39

网友A:
LDM8000 FROM K0 K30 D10 K1
这条指令里用到了D10,与RS指令中的D10冲突。更换为未被使用的地址储存器。
不行啊  早换过了。 ~

网友B:
1楼说的你试一下
早就换过了。都是不一样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