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1A解密问题

楼主(2012-06-25):
本人有有一个CPM1A PLC用编程软件可以和PLC链接的上 但是解密软件就是链接不上是啥原因。PLC是加密的,编程软件可以和PLC通讯上但是解密软件就是不可以 为什么

网友A:
通讯端口没选对

楼主:
端口是对的

网友B:
通讯设不对

网友C:
CPM1A就那么几条指明令,自己写就行了!

网友D(2012-07-29):
也不能这样说,主要是看动作是否复杂,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答案
1245947428@qq.com
关于CPM1A解密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