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模拟量输入怎么检测?

楼主(2012-06-26):
PLC 数字量可以从输入点的灯很容易知道,是否有输入。但是模拟量应该怎么检测呢? 谁有简直观的方法介绍下?
昨天有个温度没显示,检查半天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在检测点量了有21V左右的电压。封线显示变星说明线路应该是好的吧,换了个油显示的测温头到这里还是没显示。直接接到配电柜还是没显示。感觉到处都是好的就是没温度显示。迷糊了。
顺便说说 输出的该怎么检查!
万分感谢了。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这个没显示是哪里没显示,是温控器没显示,还是触摸屏没显示

网友B:
要不你用表测量电压或者电流,要不你到PLC里去监控。

网友C:
直接到PLC数据里去监控啊,查根本啊,
然后,再看具体的信号,是不是有,不是你说的量个电压,就好了的

网友D:
如果先接的没问题的话,直接在PLC里面监控。实在不行就买个表,可以直接读到温度的,没问题后再接到模块,排除接线故障

楼主:
安装时厂家的技术人员PLC加密了,说怕我们给他弄乱了,不让我们看。
接线上我是量了电流的,就是没有。要是有大概应该就正常了吧。
我觉得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了,可是感觉到处都是正常的。哪儿没考虑到呢?
我说的显示是电脑上的WINCC上。电脑和PLC都重启过,不过没 用、

网友E:
不了解你的說明
但基本上會有幾種方式
1.pt100 或 感溫線 直接進plc溫控模組
2.pt100 或 感溫線 進表頭再轉換成 0~10v 或 0~5V或 4~20mA 再進入plc AD模組進行轉換
若是PT100 則會量到約100多歐姆的阻值 感溫線因是微電壓恐怕量不出來
樓主說是有表頭的那就量他的 out 電壓或電流值(看表頭側邊的電路圖)
至於21V????

网友F:
温度检测探头是接入PLC模拟模块,还是温度显示另外接入PLC模拟模块,要分开检查,用更换法,会很快排除的吧。谢谢

网友G:
看你说的情况是温度没有显示,先看你的一次表是温度变送器还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先把这个搞清了, 很简单用模拟信号发生器加信号就行了,温度变送器自然是4--20MA .热电阻看是哪种分度号,在加相应的电阻值,热电偶也得分是哪种分度号,在加相应的毫伏信号了,这个很简单,或者你在PLC程序里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看PLC的数据寄存器试试

楼主:
看来不不进STEP7是没办法了。手上能用的就是万用表了。
用的测温头是2线的,直接进PLC.

网友I:
又不是程序问题 进什么PLC程序,确定传感器型号,输出为 电阻 还是电压还是 电流? 用 万用表一量 就知道了

网友J:
在模块端子串连一块电流表,一般的数字表电流档就行,大概4-20ma。如果没有这个电流WINCC那边肯定是没有显示的。你要查一下温度变送器有没有坏掉,或变送器供电有没有,再差温度电阻有没有断,没必要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