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的MT6070IH触摸屏黑屏电源和CPU指示灯常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2-06-26):
急~我的MT6070IH触摸屏黑屏电源和CPU指示灯常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这机主板或者液晶坏都这样

网友B:
厂家都是保修的呀!

网友C:
只有送到售后那里去维修了

网友D:
这个屏很容易坏吗?

网友E:
是不是你设置了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