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画出我要求的的图吗~!

楼主(2012-06-26):
有一道题~!有三个点分别是A 、B、C。按启动按钮SB1,电机从A点出发,到达B点后返回到A点,再从A点到达C点到达C点后返回到A点自动停止。
可以画原理图,还可以使用PLC实现~!请大家充分发挥~!!这可是考高级技师的题哦~!
!!!

网友A:
用步进可以容易点

网友B:
这个是很简单的顺控程序的编程。

网友C:
难度很一般

网友D:
简单的题目,当时考高级维修电工的时候考过。

网友E:
请别说简单!你画画图试试》?? 楼上的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大家有时间画画试试嘛

网友F:
继电器线路图吗

网友G:
用步进好编,当时考高级电工就考过。

网友H:
我没装软件,在记事本上写的,所以也没测试过。你试试看,不行再找我。
LD M8002
ZRST S20 S23
LD X0 //启动
SET S20
STL S20
OUT Y1 //前进
LD X2 //B点
SET S21
STL S21
OUT Y2//反回
LD X1 //点
SET S22
STL S22
OUT Y1
LD X3
SET S23
STL S23
OUT Y2
LD X1
RST S22
RET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很简单的顺控程序的编程。
很对

网友J:
现在在部份考模拟量了,你这编程很简单,之前我还有高级技师题目了。。。。。。。

网友K:
很对很对很对

网友L:
,这年代高级电工的职称有什么作用。
努力!
zsh340

网友M: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西门子PLC的一个学习题目!
楼主自已动动脑筋吧?这么简单的程序还要到网上来讲、、、、

网友N:
正解,上升沿就够了吗

网友O:
这个是很简单 1个输入点 2个输出点 搞个计数器 搞个触点指定 就可以了

网友O:
这个水平就是高级技师 那到天上去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了.呵呵

网友P(2012-08-01):
简单的顺控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Q:
用步进很简单

网友R:
9楼的后面第二步应该是RST S23吧

网友S:
高级技师吗?也大好拿了吧!中级电工的知识而已

网友T:
很简单的控制,

网友U:
这个题比较简单,用步进电机或伺服控制的话,你可以先建立原点,然后用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指令来实现,你想走到那个点都可以,

网友V:
用继电器实现难一点

网友W:
需要用到互锁、循环转移指令。

网友X:
哪个地方高级技师题目?技术含量那么低.

网友Y:
我画过这个,而且按过,图现在不在我这里

网友Z:
无语ing。。。。。。。。。。。。。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AA:
師傅們:請問下如何建立原點和開機復位?謝謝!

网友AB:
高级技师就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