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32IF能读取FX程序吗?

楼主(2012-06-26):
请教 能不能在FX上扩展232_IF,,用SC-09的编程电缆(去掉圆口,用25转9那部分)和25转9针接口连接PC读写程序呢? 不用PLC自带的变成口。

网友A:
首先你的模块协议是RS232的,SC-09是RS422协议的,可以直接与电脑的RS232接口相连,但不能读程式,可以写VB程式与之通讯
每天好心情

楼主:
那采用232IF 和9针的232电缆呢 ,是否能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