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的DF指令和 上升沿开始ST↑ 指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26):
如题,松下编程手册上的用法一样,都是操作输入元件的,不知道区别在哪里,请教高人!

网友A:
支持的机种不一样。
Good Luck~

网友B:
效果一样,可用的地方不一样。DF是对母线到DF指令所有条件进行微分。上升沿和下降沿只是对单个的指令。
一直在学习

网友C:
一楼和二楼结合正解

楼主:
多谢三位哥哥,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