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请教各位,在步进指令状态编程中,如何编写CC-link通讯程序?,麻烦解答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在梯形图块中编辑

楼主:
哦、应该是这样,懂了……,我怎么就没想到了这一点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呵呵,非常感谢谢……

楼主:
你好!“dl2006”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两段CC-link网络之间是如何通信的不?如1#主站组成的CC-link网络和2#主站组成的CC-link网络两段网络之间能进行相互通信吗?怎样实现?西门子PLC  DP网好像是用“DP/DP Couper是把两个PROFIBUS DP网络1和2耦合在一起,在通信的双方有自己独立的DP地址”不知道三菱的能不能?谢谢!

网友B:
1#主站组成的CC-link网络和2#主站组成的CC-link网络两段网络之间能进行相互通信吗?------------------------------------------------------两套PLC通信的话,我们通常是1#plc的cclink模块设置为主站,2#PLC的cclink模块设置设置为本地站,用cclink连接,然后通信可以传递X,Y,D,R,等信息。    根据你的情况来说就是要在1#cclink网络后再加一个cclnik主模块,2#网也在加一个cclink主模块,然后按照上面的说法做 就行了,有事联系

网友C:
从站中间能互相通信吗

楼主:
“mailhcl ”你好,两从站之间的通信,其中一从站的控制信号必须先传给主站,,然后有主站将该从站的信号传给需控制的目标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