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4线的光电开关的黑线标的L.ON \ D.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6):
4线的光电开关的输出黑线(BK)标的L.ON \ D.ON分别是什么意思?即白线接棕线与接蓝线,挡住光线时黑线的输出相反。L D分别代表什么? L D分别是哪个英语单词的缩写?

网友A:
分别是高低电平输出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B:
对,是方便匹配的,可以接成NPN输出也可以接成PNP输出。

网友C:
L信号灯亮输出,D灯不亮输出。

网友D:
L.ON是亮通,入光通
D.ON是暗通,遮光通
通俗点就是,暗通就是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就给个信号,亮通反过来;
至于NPN还是PNP得看你电路怎么用的。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E:
增长知识了。

网友F:
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G:
同意 4 ,5, 6楼

网友H:
LIGHT ON
DARK ON

网友I:
10楼正解

网友J:
4 5 6 10楼都是对滴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4线的光电开关的黑线标的L.ON \ D.ON是什么意思?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