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里面的B152等等以B开头的软元件是什么软元件?

楼主(2012-06-26):
程序里面的B开头软元件是什么元件,只知道是写在触摸屏里面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A:
链接继电器,相当于M的作用,不过如果你用了10网的话,分配到本站的话可以直接写,分配到其它站可以直接读状态

网友B:
可以用作通信

网友B:
链接继电器,相当于M的作用,可以用作通信

网友C:
2个plc用10网 或者H网连接,,然后通过B,W传递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