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谁知道这个设备的传动部分是什么

楼主(2012-06-26):
视频里的是我单位的发泡设备,不知道它的传动是靠什么,有高手知道的么,最好带点原理和更多的资料
没有齿轮,没有链条,那个平台是铝合金的
http://www.56.com/u30/v_Njk1MjM1Mzk.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wMTE1ODMy.html
第一个不行就看第二个
设备造价360W,意大利进口
绝对不是气动的,驱动方式是伺服电机,下面有几个图片,是我用手机照的,你们看下
这个是配电柜

网友A:
偏轮传动。
什么原理

网友B:
同步带
不是同步带吧,上面什么也没有,是光滑的面

网友C:
同步带或者丝杠, 在平台中央有一条不锈钢薄盖板,这个是防尘的,掀起来就可以看见传动机构了
绝对不是,我们都看过了,研究好长时间了

网友C:
再猜一次,,会不会是磁耦合的
说说原理

网友D:
是气动的吗
不是

网友B:
难道是直线伺服

网友E:
完全是直线伺服驱动!!!不知道楼主是否知道此设备的造价是什么范围吗??如果在50万以上的话完全就有可能是直线伺服电机
造价 300W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这个好像在哪见过?记不起来了

网友G:
我敢肯定是气缸,我看见气管接头了。
那个管子是前面喷枪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有点像气动

网友I:
是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J:
绝对是气缸,这个我们厂里有好多的!搜搜SMC就有这种气缸

网友K:
貌似  无杆气缸

网友L:
我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M:
气动或液压,从运行状态上来看是,具体打开才知道
360多W,不敢拆
jxh668

网友N:
伺服型电缸
原理,资料

网友O:
侧面  那不是  无轴气缸吗?

网友P:
直线气缸

楼主:
放了几个图片,大家再看看
jxh668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伺服型电缸

要按厂商型号才能确定是哪种的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
看完图片,不清晰,主要的传动部位没有拍到, 试分析如下
1、此伺服电机不是精密定位控制,所以不会是滚珠丝杠,
2、运动距离长,同步带的可能性大,但看图片,电机的安装方式与平台是同轴连接,所以不应是同步带,同步带一般是平行,或者垂直安装。
3、联想到以前见过的丝网印刷机的刮板用的就是,伺服+磁耦合光杠,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主要的传送部分就是一个轨道(就是那个铝合金的),然后上面一个平台,没有任何东西是和那个平台连着的,如果机器没干活用手可以来回滑来滑去。这玩意买的时候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拆开那个不可能,300多W,拆完按不上就操蛋了

网友Q:
你这个是喷涂设备,我见过是滑台轨道配同步带,伺服电机带动的
貌似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C:
第5张图片,铝平台中央 被摩擦的发黑的部分,这个部位可以肯定是连接的地方,是不是一条柔性薄钢片盖在上面?
是类似(胶皮)的东西,用手可以按动,不过平台动的时候它是不动的

网友C:
这就对了,就是胶皮的这个地方连接的, 连接件从这个胶皮下面伸出来与上面的滑台连接,这个胶皮起密封作用。
至于为什么一直是密封的,其实很简单,它就像衣服上的拉链一样,连接部位内部胶皮有弧形拱起一部分,连接机构从下面伸出与平台连接,平台滑动时,连接部位的胶皮会被掀起,滑过去的地方,由于连接部两侧与平台底面间隙很小,所以又把胶皮压下去了,
有点明白了。。。
有时间得去注意注意
没人的时候拆开看看
jxh668

网友N:
没有机械连接的话,就是磁性耦合

原理来源于早期的磁性耦合气缸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D:
http://www.saipequipment.it   这是设备厂商的网址

网友R:
肯定是靠同步皮带传动的
   铝合金两边各有一个齿轮
       一个从动轮  一个伺服电机驱动的主动轮
铝合金那个是光滑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上面就一个平台可以来回的动

网友S:
上面好脏呀,这在我们公司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也有个和你那个类似的气缸,表面完全看不到连接机构,但实际上是有东西连接的,运动时带动上面一个方形的东西,走过去又恢复原状,也是比较长,有2米多,只是比你这个细一些,所以说小日本的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看控制箱有没有电磁阀?进没进气源?也可以判断的。如果是电磁阀带动的气缸,因为它的距离比较长,所以排气的声音也是比较大的。
汗。。。这是意大利的

网友S:
但后面那个400v的电机又是干吗用的呢?所以还是不好判断。

网友Q:
我不是在这里留言混等级的,
这种不仅仅用在喷涂喷油设备上,主要是定位精度要求不太高,太高用丝杠了,而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的定位控制种!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T:
会不会是气动伺服电机

网友U:
工作气缸 下面有从动带

网友V:
这个东西很常见的,就是伺服电机带动一条同步带做往复运动,两边红色的那个是限位的近接开关,用来原点和限位用的,上面的是两条直线滑轨,连接的机构就是从中间的那个亮亮的防尘罩伸出来连接在滑台上的。楼主可以拆开看看。
现在我是这么理解的,不过这个设备拆倒不怎么可能了,领导不能让

网友W:
液压传动?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X:
因为看工作时上面运动的负载不大,可能是内藏同步带,然后通过磁耦合传动。楼主可以试一下磁性。

网友Y:
看图片,这里有一电机。这电机是用来做啥的?如果电机在工作时,一定有噪音,而且和往返的状态能吻合,肯定是驱动。
然后,再找出电机和平台的传动机构。我估计你这个是同步皮带。

网友Z:
我觉着像无杆气缸

网友AA:
应该是直线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