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V H0 K4M16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6):
三菱PLC MOV H0 K4M1600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一句程序:
LD M600
OR M343
MOV H0 K4M1600
在监控时M600和M343并没有导通,但M1603为什么会动作
还有就是这个指令我感觉有点像定时器T一样,怎么缩短它的时间
小弟初学PLC,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将M1600~M1615置0.

楼主:
能说清楚点吗?我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B:
将 H0 的值传给从M1600开始的16个连续的辅助继电器(因为K1=4,那么4个K1就是16) 如M1601,M1602,M1603,M1604 ……
如: MOV H5 K1M0
将H7转成二进制 也就是 0101 并传给K1M0 (就是M0 M1 M2 M3)
M0 = 0
M1 = 1
M2 = 0
M3 = 1

楼主:
那么他导通是按顺序导通的还是一起导通的?我不明的

网友C:
一楼说的对啊!!

网友D:
将M1600-----M1616置0,全部复位

网友E:
3楼说的错,MOV H5 M0 应该是1010 MO=1.M1=0,M2=1.M3=0

网友F:
因為K4M1600中的那些繼電器之前就已經有被驅動了
所以你才會看到M1603為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