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我装了QD70系列的伺服模块参数设置软件GX Configurator-PT1 EB,安装完后提示成功安装,但我在开始菜单和桌面都找不到GX Configurator-PT1 EBr的图标,我之前在用的GX Configurator-QP还是能用,但里面不能新建QD70的工程,我在安装目录上也找不到,但在控制面板里有这个程序。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qq593276766于2012-06-26 21:39发表的 QD70参数设置软件装好了,找不到用不了 :
我装了QD70系列的伺服模块参数设置软件GX Configurator-PT1 EB,安装完后提示成功安装,但我在开始菜单和桌面都找不到GX Configurator-PT1 EBr的图标,我之前在用的GX Configurator-QP还是能用,但里面不能新建QD70的工程,我在安装目录上也找不到,但在控制面板里有这个程序。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需要開啟GX Developer方能使用
  • 下载积分:+3(qq593276766) 热心助人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1楼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