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问题求教大侠~~~~~~~~急~~

楼主(2012-06-26):
现场有3线制PT100测温电阻,接上SM331 7KF02-0AB0模块,量程卡设置为A(4个量程卡,两个为电流C,两个设置为电阻的A). 为什么我在硬件配置里面设置下载到PLC里去,CPU亮红灯(SF灯亮),而且模拟模块也亮起红灯?这是什么错误?
3线PT100电阻可以直接接入7KF02模拟量模块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确保 1、SM331 7KF02-0AB0 这个模块上量程卡设置正确,
2、硬件组态中 电流 3线制电阻 这些通道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