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QJ71E71-100与电脑通讯,PLC内部如何编程,急急急

楼主(2012-06-26):
现在公司为了实现用电脑来控制设备动作,需要利用QJ71E71-100与电脑进行通讯,电脑侧的端口程序等另有专门人员利用VB编程。
我想请教的是PLC侧为了实现数据的收发,是否也需要追加相应程序,该使用那些命令啊,之前没有用过通讯模块,所以一头雾水。故向各位求教。
那位有相应的例子可以给我借鉴下,不胜感激

网友A:
QJ71E71-100与电脑通讯用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B:
不需要吧,让VB控制你的M、D就好。

网友C:
同意2F
從天地網下載的,想要研究以VB程式來控制PLC的人可以研究 據調查原出處應該是VB圖形監控這本書

楼主:
那我问下,是否可以像下面那样理解
利用VB做的监控画面,假定有个按钮,如果将按钮设置为M1,那一按该按钮是不是设备上的M1也会自动导通,而不用在PLC侧写专门的接受程序,是不是只要两边IP地址对的上就可以了。
之前看了QJ71E71-100的说明手册,几百页,看它写了一堆指令,没看懂一个,呵呵
因为这个整套系统控制画面是一个部门在做,他们不懂PLC,而接口通讯相关的又是委托日本总公司开发的,设备侧PLC由我来写,可我不懂VB,所以现在感觉就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D:
qj71e71跟Q同性走的是MC协议

网友E:
和电脑侧的端口程序人员沟通好 用MC MX协议都可以 你要用哪些数据寄存器和位元件的功能。

网友F:
只需告诉对方,协议TCP还是UDP,IP地址,以及连接端口!其它的他们去做!
反过来也行,他们做好了告诉你,你只需变更一下就好!

网友G:
PLC:不用作任何處理
就按照一般控制的寫法就可以了
PC:只要對PLC的相關元件下達指令即可。
比如:設定M1=ON,D100=5000,...等等
通訊協定也不用管它,使用三荾開發的MX元件,它有支援VB的OCX,通訊它會自行處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讲解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