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高人指点!不要资料回复!!最好是自己的心得!!!谢谢!

楼主(2012-06-27):
实现一个恒压的系统。我自己理解下。不对的地方希望指正。
用FX系列PLC。是不是压力传感器通过变送器把模拟量信号传送到A/D模块。然后通过A/D模块传到PLC。此时如果数字值和设定的数字值不等。PLC会输出一个趋向与设定值相等的一个数字量信号到D/A模块。然后再由D/A模块转换为模拟量给执行器。还有一点不明白。PID什么时候用 ,可以不用吗?我以前只做逻辑设计。这方便没做过。才自学的。望大家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PID不一定需要PLC 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有PID功能。你以上说的正确。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项目,弄到最后就放弃PID指令了,自己写些指令(理论还是和PID一样)。一般直接读取的模拟量都是一组漂浮不定的数字,自己写些程序去定期采集去平均,输出也是类似的道理。呵呵。。。我功底不扎实只能用土办法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B:
不过我做的时恒温。效果还可以。
一直在学习

楼主:
首先谢谢1楼您的回复!我知道PID不一定需要PLC,温控表和变频器里都有这个功能。我是想问用PLC实现恒温,需要不需要PID调节,还是只要读A/D 写D/A 就可以实现。谢谢

楼主:
谢谢2楼回复。您的意思是定时读A/D 几组平均写PLC 计算 输出写D/A 是吗?请问如何知道多大D/A输出 对应多大压力???

网友C:
我只是对压力传感器比较了解,这方面不是很熟,帮不上你罗
杰英特

网友D:
最好还是用PID。把PID参数设置好非常简单有效。以前用过三菱的PID控制温度。就是参数开始不是很理解设置麻烦点,不过理解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