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休闲一下!!!!

楼主(2012-06-27):
8个灯 一个自复位按钮 按一下1灯亮 再按一下2灯亮1灭 以此类推 三菱PLC程序 不用特殊指令 这个有用的

网友A:
用变址很容易就实现了。。。

楼主:
只用基本的指令

网友A:
那就用移位指令

楼主:
哈哈 用基本开点 闭点 置位 复位

网友B:
用起保停也可以呀,老简单了

网友C:
用自锁和互锁,可以只用开关量就OK。

网友D:
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三菱PLC用STL指令和M1037配合可实现(继电器使用范围跟PLC的型号有关)

网友F:
知道的教教我们把
!!!

网友G:
用的是三菱FX2N

网友A:
2N 的PLC我看见就烦。有什么好用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