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eplan

楼主(2012-06-27):
哪位知道,数据库如何导入? 我需要导入的部件库是MDB格式,导入时候怎么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MDB文件直接用EPLAN软件就可以打开,是加载,不是导入。导入部件库必须先导出为CSV文件才能导入。你在EPLAN软件 工具--部件--管理--附加--设置 Access中选择你要的部件库就可以了。我也是初学EPLAN软件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导入的,但是导后怎么看不到导入的部件库,好像跟以前没啥两样啊?

网友B:
先加载,再导出,再加载你要使用的库,再导入,注意选择添加并更新,不然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