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焊接变位机

楼主(2012-06-27):
需要变位机能够有足够的精度,还能和焊机机器人同步协调,请问各位大侠用那个系列的plc比较容易实现呢

网友A:
要求的精度高可能会牵涉伺服那一块,至于那一款PLC。主流三菱、西门子,看你是用那一款伺服系统而定。
努力!

网友B(2012-12-31):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dsjflksajdfdk

网友D:
需要和机器人同步协调的话,建议你用机器人的外部轴,由机器人控制系统控制,才能真正达到同步协调。否则,你实现与机器人同步协调很难。若对同步协调要求不高的话,可能用PLC控制伺服就行。(因机器人外部轴较贵,所以好多人都不愿意用外部轴,但同步协调性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