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2-06-27):
plc内部有电池吗?编程序没电会丢失吗,怎样维护?

网友A:
你不看用户手册的!

网友B:
这个问题 楼主找个手册看一下吧

楼主:
比较好电气工程师待遇如何

网友C:
PLC有的有电池,有的型号没有,有电池的能进行时间日期的处理。保存程序没有电池也可以。

网友D:
现在程序都保存在闪存里,不用电池的!

网友A:
通常是只考虑参数的
就做更好的!

网友E:
型号不同,有无电池也不同,程序保存不需要用PLC的内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