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一伺服电机往返运动,三菱plc程序需要怎么编写?

楼主(2012-06-27):
需要用什么控制方式啊,还用到三菱的GT1150的触摸屏!还用触摸屏读变频器里电机转速?不懂,各位帮帮忙,小弟拜谢!

网友A:
去下个特殊模块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本网站的下载那里就有,那个1PG伺服驱动程式。
努力!

网友B:
不需要定位模块 用1N的PLC Y0 Y1 可以高速脉冲输出 用定位指令 完全可以满足你要求 DRVI 或DRVA 编程方法看编程手册 一目了然

网友C:
要看你總體用了哪些材料才能確定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