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配置错误 没有被实际装入I/O第一个设备号—求解···ORZ

楼主(2012-06-27):
60T(2).zip
经各方高人小小指点了一下上次的问题 很是感激
如今 程序搞好 屏幕搞好 连接也搞好——+——结果写入到100% 弹出代号 D8060,没有被实际装入I/O第一个设备号
无法读取或者写入超过存储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容量设定···万分高兴的我傻眼了 尼玛 这又是要闹哪样啊···
ORZ
附上自己第一次改的拉床 下拉式···谢谢各位的指正
好吧 各位周末愉快

网友A:
触摸屏和PLC通讯,直接修改数据,写入PLC就行了,本站的程序样例区的例程多了去了。去看看吧。

网友B:
显示时间就用数值显示,修改数据用数值输入。很简单的,根本不用学。
努力!

楼主:
感激楼上的亲 谢谢

网友C:
对的,就是将原来计数器、定时器上面的常数改为寄存器,这样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修改数值了。

网友D:
2楼正确

网友E:
把地址写在里面

楼主:
好吧 大家周末 玩得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