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GX-Developer 80.版本能打开什么类型的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2-06-27):
我是菜鸟
想问我用GX-Developer 80.版本写的程序,可以上传到那些类型型号的三菱PLC上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创建新工程时有PLC类型选项,里面有支持所有型号。如果你编写程序时和实际PLC不是同一类型时,在软件里转换一下即可。

网友B:
能打开8.0和8.0以下的版本所创建的程序

网友C:
打开编程软件,创建新工程时有PLC类型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