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布线

楼主(2012-06-27):
请问控制柜到设备的信号线、电源线、控制线等都是如何布置的?,使看起来整齐而美观,谢谢!!!!(最好大侠附上你们现场的走线图片)

网友A:
加装信号放大模组,也不会很贵,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信号线、电源线、控制线 分开走

网友C:
有半圆线槽带双面胶的贴在地面看起来也很漂亮啊,

网友D:
才3米而已嘛。按强弱分几个管子呗。

网友E:
分开后用桥架走线比较美观坚固

网友F:
才三米就用485,那让我们20米的怎么活啊?

楼主:
怎么485都来了?,
,是布线。。。

网友G:
直接开电缆沟,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