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不上

楼主(2012-06-27):
最近电脑重装系统,安装了8.86中文版的,系统为繁体系统,装的是简体版,本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连线的时候无法连接,连的是Q2u系列CPU.系统USB可以读U盘。请问哪位大侠们是不是PLC要专门的USB驱动啊?为什么连不上线呢?

网友A:
USB的因该要装驱动吧

网友B:
要安装模拟串口驱动吧

网友C:
电脑读U盘的驱动是操作系统自带的,你要连接PLC,需要安装对应驱动,驱动路径在你的安装好的软件文件夹内。

网友D:
PLC是要驱动程序,8.86以上的带有USB驱动程序,手动安装一下,记好COM口是几就行。

网友E:
PLC与电脑的COM口是否一致

网友F:
连上USB数据线,在装好的编程软件中,安装好USB驱动软件。USB不需COM口

网友G:
连接PLC,需要安装对应驱动
wananjushi

网友H:
必须装USB驱动COM端口才好和PLC进行通信。

网友I:
知道装系统不会装通迅线驱动,想不明白!

网友J:
装下USB驱动选择软件安装的盘符:\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