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机下载的程序注释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2-06-27):
我在厂下载了机器的程式,可是注释是一些相当是乱码的字体,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装个软件:南极星
william_wang

网友B:
程序目录\OTHERS目录下的两个wcd文件用简体繁体转换工具转换。
BIG5 to 简体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了,下载了一个繁体转简体的软件基本上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