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7):
我有个电位器是3K3的,我可以用10K代替用吗?

网友A:
不可以!!!!偏差太多!!用2.2K或者4.7K
K就可以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相差太大就不行吗?相差一倍可以吗
!!!

网友B:
偏差多大,貌似不是主要问题吧??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才是主要问题吧??

网友C:
不同场合对电阻值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地方电阻值大小没多大关系。

网友D:
要看具体线路图,有的可能行,要分析。如无原理图,那最好还是不要改变阻值。

网友E:
1、可以
2、不可以。
关键用在什么地方。我曾经用100K电位器代替10K电位器。

懂电子的,看了如下图,就知道我说得没错了。
第一种方式,前一张图,可以用100K代替10K,后一张图,马马虎虎也行,但正常工作点有所改变。
第二张图,不能,RP如果换100K,三极管工作状态变了,不工作了(图片中不是电位器,是可调电阻,只是为了说明原理,所以用这张图片)。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高手!你不怕烧板就大胆换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高手!你不怕烧板就大胆换吧!

朋友说我吗?
朋友知道收音机这玩意? 如果不知道,那么应该知道录音机吧?
收音机电位器一般都用4.7K的带开关电位器,有时候没配件,我用过10K的代替,完全没问题。 懂电子的朋友都知道是可行的!!电路图上面我已经贴出来过,不重复了。

录音机,有的用10K电位器,由于经常使用,也容易坏,我曾经用47K的代替,也完全没问题。

我搞不懂了,用于音量控制的电位器,4.7K (10K)用 10K (47K)代替,怎么会烧板子?按理说,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小,电流小了,怎么会烧板子?

8楼懂电子电路吗?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