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三菱PLC  16个灯对应16个自复位按钮  按那个按钮对应那个灯亮  且前一个亮的灯熄灭  要求用最少步实现功能  看看你用了多少步啊 ?
!!!

网友A:
楼主还真的够休闲

网友B:
这种题目是不是很无聊啊,有实际意义吗

楼主:
你这个也不对哦  要求是第一次按的时候亮个灯  第二次按得时候  第一个灯要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87231]

这样好像前面的灯灭不了吧,楼主意思的是每次只有一个灯亮

楼主:
5楼写的程序  貌似灯一个也亮不了  不信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站长  你把按钮松开  灯还能亮吗?题目用的是自复位按钮

发的第1个程序,松开按钮,灯灭。
发的第2个程序,松开按钮,灯不灭。等按下个按钮才灭。
要哪个效果?

网友F:
站长正确

网友G:
这样有意思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对啊  按钮松手 你的灯就熄灭了  例如  你按下X0  Y0 亮  再按下 X3 Y0灭 Y3亮

大家想做此题休闲一下.请把楼主的这个问题看明白.往往简单的题大家都容易忽视.不太认真看题意.就做题.所以往往错的都是简单题.就像高考.丢分的也正是这些简单的题.哈哈.........

网友I:
天朝教育的无意义题目做多了吧?不做会不习惯?

网友E:
这个程序很有意思,有空的可以来练练。
我的那个我还没仿真,我试一下先。

网友E:
我可能没听懂楼主意思,我反复看了题目。感觉我的第二个应该是对的呀?

我仿真后结果如下:

按X1   Y1亮  松开X1,Y1还亮
按X2,Y1灭,Y2亮。松开X2,Y2还亮
按X3,Y2灭,Y3亮,松开X3,Y3还亮

这样是不是楼主的要求?如果不是,请用告诉我X和Y的对应关系,我思维有点僵硬,要很详细说我才能听懂。

网友H:
已验证站长的第二个程序功能和楼主的一样.目前可算程序步数最少.并满足楼主题目要求功能的程序.哈哈........

网友C:
站长果然历害,我苦思冥想也没有想出来,虽然不会做,还是喜欢给别人找问题,站长第二个程序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16位数据最高位是代表符号的,所以当X17按下去的时候,K4X000  是负值,小于0。改为不等于0时,

  • 下载积分:+1(ymmfa) 的确,你的完全对

网友H:
    问一个我还没想明白的问题.监控程序时发现,当接通X4时,发现K4X000是16,而K4Y000里的数据也是16,而对应输出点是Y4.请问它内部是怎样转换与对应输出关系的?输出点又是怎么保持输出而不断开的?

    william_wang

网友J:
    站长果然厉害,这个题目是有点意思。长见识了。

楼主:
    站长的用32位指令就OK了 加D
    觉得好的帮顶贴 评分  大家有好玩的拿出来一起玩玩  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K:
    这个只能用移位指令来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一个我还没想明白的问题.监控程序时发现,当接通X4时,发现K4X000是16,而K4Y000里的数据也是16,而对应输出点是Y4.请问它内部是怎样转换与对应输出关系的?输出点又是怎么保持输出而不断开的?

    K4Y0相当于数据寄存器  16  根据8421  就是Y4同  回去温习二进制数。

网友L:
    这个东东也太简单了呀,不需要用PLC都能做到的,第一个灯自锁一下,按第二个的时候,第二个互锁第一个灯的继电器线圈,依次类推,用PLC也同样道理,这也太简单了吧?有何意思哦.用PLC的自保持指令再串一个后级的常闭就OK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可能没听懂楼主意思,我反复看了题目。感觉我的第二个应该是对的呀?

我仿真后结果如下:

按X1   Y1亮  松开X1,Y1还亮

站长你好!  问一个弱智的问题. 如输入信号点是按十六进制处理(K4X000),其内容数据都是以8421码形式显示? 如是按单个逻辑信号输入处理,其内容数据都是以二进制0,1码形式显示?我这样理解对吗?因我对逻辑处理还能想明白.对数据处理有点晕.希望你能给我指点怎样加强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M:
加一个循环左移,就能实现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个东东也太简单了呀,不需要用PLC都能做到的,第一个灯自锁一下,按第二个的时候,第二个互锁第一个灯的继电器线圈,依次类推,用PLC也同样道理,这也太简单了吧?有何意思哦.用PLC的自保持指令再串一个后级的常闭就OK了

呵呵  兄弟思路新颖    但题目的要求是休闲一下  休闲之中找乐趣    乐趣之中在学习     何乐不为?

网友O:
顶 “乐趣之中在学习     何乐不为?”
每天一点点

网友P:
练习练习也不错
Mr.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