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3U系列能不能用FX2N的特殊模块?

楼主(2012-06-28):
我们正在做一个模拟量控制的项目,打算用FX3U,想请教下,FX3U可不可以兼容使用FX2N系列的特殊模块,比如FX2N-4AD-PT。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输入输出的模块是可以的

网友A:
以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FX选型软件解决:
http://down.ymmfa.com/?id=295
下载一个,很方便,实用

网友C:
可以兼容的
nzcn.cn
william_wang

网友D:
老大真周到。用选型软件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