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大家好,我现在手头有个冷库监控的项目,该冷库中含4个制冷机组,1#、2#机组分别供3个冷间,3#、4#机组分别供4个冷间,共14个冷间,要求中央监控,各冷间门口设置触摸屏以监控该冷间的温度、冷风机运行等。
我是这样设置的:
设4个PLC控制柜(含所辖冷风机、机组控制和冷间温度数据处理)和14个小控制箱(只安装触摸屏)。
其中CPU模块在1#PLC控制柜上,其他3个安装IM153-1DP模块,工控机上安装CP5611卡,实现4个PLC控制柜和上位机的通讯,这应该没问题。
问题是14个触摸屏与1#PLC控制柜上的CPU通过MPI总线通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CPU选的是315-2DP,网络资源16个,减去一个编程资源和上位机资源,还剩14个是刚好够的)跟威纶通的技术联系,说了我这个方案,他们说这样的话MPI通讯速度会非常慢,慢的用不成的程度!
请教高人,这样14个屏通过MPI总线通讯速度确实会很慢吗?(距离不是问题,可以加中继器)

网友A:
非常奇怪,既然用了IM153,那么就势必要使用到DP网络,那么为何不将触摸屏也使用DP网络呢?

难道触摸屏不是使用西门子而使用威纶?那么慢也是正常的。

楼主:
因为冷间门口的触摸屏要求功能非常简单,对功能和大小都没有要求,只要能和CPU通讯就行,所以就选的最便宜的,也跟威纶通的联系过了,带DP的很贵,西门子的更不用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冷间门口的触摸屏要求功能非常简单,对功能和大小都没有要求,只要能和CPU通讯就行,所以就选的最便宜的,也跟威纶通的联系过了,带DP的很贵,西门子的更不用考虑了

既然只有很简单的功能,那么187.5K的速率就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不过不清楚威纶是否支持187.5K,就算187.5K不支持,简单的功能难道19.2K还有迟钝?

楼主:
通讯速度慢是维纶的人跟我讲的,说是慢的不行,我就心虚了  实在不行我全用以太网好了  据说国产的MPI转以太网适配器不错 才几百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速度慢是维纶的人跟我讲的,说是慢的不行,我就心虚了  实在不行我全用以太网好了  据说国产的MPI转以太网适配器不错 才几百块

威纶的人未免底气太不足了。

网友B:
用我们 昆仑通态的屏,, 昆仑的屏转成 profibus  DP 通讯,,,这样比较好了啊

网友B:
14个屏 可以用4个或是3个profibus 转modbus 模块,,一个也没多少钱,昆仑通态的屏 作为 modbus RTU 用,就行了,,

网友C(2012-08-29):
何苦呢?用大连嘉德的ETH-MPI走以太网,速度不要太顺畅!

网友D:
表示没用过这么多啊啊啊

网友E:
mpi网络似乎是西门子自己的一个网络协议,别的厂家支不支持很难说,如果网络里有别的厂家的设备,组态profibus-dp网络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