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component如何一次读取最多的位元件,最多一次可以读多少个?

楼主(2012-06-28):
mx component如何一次读取最多的位元件,最多一次可以读多少个?求教各位大侠了。在此谢过啦。

网友A:
沒測試過
自己寫一個,試試看,不就知道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ReadDeviceBlock2('X0',3,X_Data[0]);
从X0 读取3位 存放到X_Data[0] 是一个数组。
看下他的指令集,有详细介绍

网友B:
试过 一次读取 X0-X37
D0-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