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施耐德PLC,知道的多的吗

楼主(2012-06-28):
我也是刚接手施耐德PLC,Premium系列,TSXP572623M的处理器,有这个型号的编程软件吗

楼主:
施耐德PLC的型号很多,这个型号还是第一次用,相关的资料也没有,各位有的话就共用一下吧,

网友A:
unity pro xl)V5.0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这个编程软件,hj0125h@163.com我的地址,谢谢了

网友B:
很老的PLC了,软件不好找。

楼主:
是很老的PLC了,这不是出差要用到这个吗,我也在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编程软件,没办法,下周就要到杭钢去处理问题,只能找了一个相关的,TWIDO编程软件,安装上看看,但是还是想安装一下,primium软件呀,哪位有呀,

网友C:
三楼说的很可笑!这PLC老吗?

网友C:
用Unity Pro XL,替换一下CPU。

楼主:
问题最后给解决了,哈哈,很不专业的解决了,厂方决定将PLC型号换成西门子的了,不再用施耐德的PLC了

网友D:
我觉得做人跟说话一码事,不懂就不要装懂,不知道就少说话,你们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个型号老了?
第一,Premium ,Quantum系列不是老型号,这种相当于西门子300/400 PLC,按你的逻辑西门子300/400PLC问世也几十年,也很老了,
第二,TWIDO软件是开发小型PLC用的,Unity Pro软件才是开发Premium ,Quantum以及M340 系列PLC。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E:
只用过小型机TWIDO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要用PL7 PRO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