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三菱有其他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2-06-28):
我用的GX DEVELOPER8.6 买了个二手FX1N 60MT 无法与电脑232通信,触摸屏也通信不上。(可以排除我的装备问题,因为有另外一台FX1N 60MT PLC可以完美通信) 退货回去店家说可以通信输入程序,说自己用的3.0的编程软件。请问各位大神,这PLC的CPU是不是有猫腻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在线等求教育

网友A:
你的编程线里面不带IC。。。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线里面不带IC。。。
大神 IC是什么?我很菜 编程中间是一个类似于航空插头的东西,可以分开。是你说的东西吗

网友B:
你的PLC的原因,估计是仿造的,你用FXGPWIN这个软件,还是用原来的通讯线,就可以联机的,用GX8.0以下的版本也可以通讯的,记得好像是8.52是以后的版本,就不能通讯的。
前面提到的FXGPWIN或者GX7.06等的中文版本,本站也有下载的。
下载积分:+5(超级菜青虫) 谢领导

网友C:
DX-8.86用USB编程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