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OB块调用FC

楼主(2012-06-28):
大家好 我现在被一个小问题困扰着 可能还是自己对FC功能的不够理解吧 我在OB里分别调用FC1 FC2 FC里含局部变量(#Max #Min #Out)和变量MW100 我现在不理解为什么在调用FC1时 MW100的值不影响FC2里的MW100 见上传的图片 MW100 能显示两个值

网友A:
小弟愚见FC1的MW100还是影响FC2中的MW100的
只是你的程序里FC2的MW100有被赋予了新的值

网友B:
唉! 这位兄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让不让人活

网友C:
FC中使用的都是临时变量,在FC程序结束后临时变量的L堆栈都释放给系统了,后续的其他程序会继续使用。建议每次进入FC时对临时变量做清零处理,或者最好使用FB。以前在FC上面吃过一次亏,记忆犹新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FC块里既然用变量地址#***,就不要再用绝对的地址M**、I**、Q**等了,在块的接口外再用。

网友E:
主程序按顺序调用FC1,FC2, MW100被依次赋值,也就是一个循环中被赋了两次值,并且FC1,FC2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