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B报警

楼主(2012-06-28):
三菱MRJ3-40B E3有时为52报警,使用Q02HCPU+QD75MH4,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位置检测与电机实际位置检测误差过大?

网友B:
出现问题先找自己的原因,不要动不动就发网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C:
可以先查一下:机械外力,编码器电缆这二项。

网友D:
查看是不是撞車了
或者編碼器連接線沒接好

楼主:
谢谢大家,重设原点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