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伺服不用脉冲信号如何实现转动一周

楼主(2012-06-28):
如题,这个一周是说,启动信号跳变一次伺服就运转一周,控制器是没有脉冲输出的,如何实现最好(如何控制信号线,如何设置或者说是什么模式)?谢谢,比如说J2S系列伺服吧

网友A:
用伺服内部指令,欧洲的伺服全部有。不需要发脉冲。qq79899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