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有一自动老化房,进口有一个产品进入老化检测开关,出口有一个阻挡器和一个产品出检测开关.老化房内可容纳200台产品,产品在进入老化房的时间间隔不等,但产品是一次排列,当产品老化时间等于四小时就可出产品,产品是一边进一边出,流水作业.但要求每一台进入老化房老化的产品,其老化时间都必须是四个小时或大于四小时.望高手们给指点一下怎么编这个程序?三菱FX PLC.难点在怎样给每一个进入老化的产品做一个时间跟踪.当时间等于四小时,就可提示出口可以出.产品出去后,复位此时间,等待进口产品进入时,再次使用此时间.

jxh668

网友A:
线长三百米,4小时走到头
不要PLC控制变频器的线速就行
  • 下载积分:+2(sjm213)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长三百米,4小时走到头
    不要PLC控制变频器的线速就行

楼主:
    楼上两位没看明白题要求.不是<线长三百米,4小时走到头,不要PLC控制变频器的线速就行>的问题.而是要求上线老化的每台产品,在老化线上老化的时间必须是四个小时或大于四小时.这是该题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说,上线老化的每台产品都有一个时间跟踪,等于或大于四小时,出口才可放行.流水作业,不断有产品进出老化.但都必须是满足每台产品老化的时间要求.这是关键.

楼主:
    求站长和编程高手给个提示.编此程序该从哪下手?给个逻辑思维方面的提示.谢谢!

网友C:
    就调速慢一点就好啦。难道你打算用机械手抓出来?
  • 下载积分:+2(sjm2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调速慢一点就好啦。难道你打算用机械手抓出来?

    这位朋友看来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没站在产品制造商的立场.开公司建厂,要求的就是产品的产量和产品的质量.你这样做,他还有市场竞争力吗?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没看明白,你的线长是300M而你的线速是18米/分,这样你的通过时间就定死了,你要保证达到4小时,那你首要的就是300米的线长,要4小时通过,这样速度不就算出来了吗?你以这个速度来跳节变频器,不就保证所有的产品都是4小时出线了吗?
  •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E:
    楼主是不是要让产品在线上循环4小时,线长以定,速度也已定,你现在是需要怎么解决所有产品都满足4小时循环
  • 下载积分:+2(sjm213)

楼主:
    请各位看清题要求.<上线老化的每台产品,在老化线上老化的时间必须是四个小时或大于四小时.这是该题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说,上线老化的每台产品都有一个时间跟踪,等于或大于四小时,出口才可放行.流水作业,不断有产品进出老化.但都必须是满足每台产品老化的时间要求.这是关键.要用PLC编程来完成.不是用调慢速度来完成.

网友F:
    楼主你的表达是不是有问题?我看了后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G:
    这好像有点难度,因为你放入的产品是不是匀速进入,不过你的流水线能正反转,这里说不清,你还是来电话,我们商量吧,13410071948

网友H:
没怎么看明白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没看明白,你的线长是300M而你的线速是18米/分,这样你的通过时间就定死了,你要保证达到4小时,那你首要的就是300米的线长,要4小时通过,这样速度不就算出来了吗?你以这个速度来跳节变频器,不就保证所有的产品都是4小时出线了吗?

我说的很明白了.是你没看明白? 简单说,就是要求每一个进入老化的产品,老化时间都必须是四小时或大于四小时.不管是先进入的还后进入的.既所有进入老化的产品.都必须满足老化的时间要求.只能PLC编程,不得改运输速度.你想用速度来满足老化时间要求,这是产品制造商所不能接受也是不允许的.你请细想就明..

网友I:
楼上说的本来就对啊,你线长300米,要求从进到出要大于4小时,那么将流水线线速度调整到300/240=1.25米/分以下,那么产品进入流水线到出口肯定是大于4小时的,例如你将线速度调整到1米/分,那么总共就需要5小时。除非你中间用人工将产品从进口处拿到出口处,才会小于4小时,但是如果人工拿动产品的话,你用PLC也不好标记啊,
  • 下载积分:+3(sjm213)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J:
    如果按你的要求来说,产品进去时记下时间,每分钟与现在时间比较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有没有要出来的产品了,
    建议你自己做个时间轴,用双字节存储,没分钟+1,可以用一辈子了。这个的话用FX可能不好写,用Q的吧。
  • 下载积分:+5(sjm213)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K:
    不知道这条300米的输送带是直线的还是环形的呢?

网友L:
    流水钱能停吗?
    如果不能停,4个小时就是240分钟,每分钟18米, 300米走完才十几分钟

网友L:
    把流水钱速度控制在每分钟0.8米,无论你进多少个产品300米的线走完刚好4个小时\
    不要PLC了
    \\
    \
  • 下载积分:+3(sjm213)

网友M:
    我也没明白意思

楼主:
    我们可把它看成是一个老化房,人工依此放入,放入的时间不等.每放入一台产品,就按一下进入按钮,启动其对应的老化时间,在产品出口处,当靠近出口的最先放入产品老化时间到了,门打开,产品出.门关闭,等待后面产品老化时间到信号.门再次打开.并按出口按钮,复位其产品的时间,给再次进入产品的老化时间用.这样产品循环进入,时间循环使用.同时每个产品的老化时间都是四小时.还可以根据不同产品老化时间要求调整老化时间.不知我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吗?

网友N:
    楼主你那产品是用什么存放的,还是直接放在老化线的,还有你那老化线是圆形循环或是直线循环的,还有老板给你的预算价是多少,这都与设计方案有关,给100的现金也买不了500元的商品,
  • 下载积分:+3(sjm213)

网友O:
    每个产品分配一个数据寄存器,再把寄存器用先进先出功能指令来更新寄存器。
  • 下载积分:+3(sjm213)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N:
    你这套控制机械是不是做好的,还是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每个产品分配一个数据寄存器,再把寄存器用先进先出功能指令来更新寄存器。

总算有人看明白了. 老化房或线能储存的产品数量大于PLC内部的寄存器(D)和时间继电器(T)及中间继电器(M)总和.该程序怎么编?

网友P:
用老化房的长度除以4小时算出速度就可以保证产品的里面的时间为4 小时啊如超过这个速度产品就一定要是里面停留啊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Q:
    變址+循環指令,要寫好很麻煩
  • 下载积分:+3(sjm213)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R:
    用條碼
    進口要刷一次
    出門要刷一次
    我不是電的,想法供參考
  • 下载积分:+5(sjm213)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S:
    OMRON     RFID  给每个产品写入信息就可以分清每个产品了,,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T:
    速度设定1.25米/分,设定4小时,用传感器刷新每个产品进入的时间,就保证每个产品老发时间在4小时以上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U:
    无语 楼主表达能力真坑爹,还说这么多人没看懂要求、

网友V:
    SFTL STLR 指令搞定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W:
    这个好做的,我们以前做过,不过我们做的是液晶TV项目比较高级,每一快面板进去都会通过RFID写进数据,记录产品信息包括进去的时间等,出口再读出这些数据来判断,而且不是一列是很多列很多层的那种,通过先进先出的顺便出面板。
    按照你目前说的可以用排队的方式来标记每一个产品,出去一个清空一个数据,但这个有一个缺点,全自动化下没问题,但中途有人手动放产品就会有问题.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X:
    用时差和堆栈的方法可以实现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X:
    1。在入口进行计时,记录两个产品之间的时差T1;
    2。将记录的时差,堆栈存入数据区域;得到Date1、Date2...Daten
    3。采用循环累加的方法计算Date1+Date2+...+Daten>4小时?
    4。当满足条件时,表示有一个产品满足条件大于4小时,即可将堆栈数据往前移
        move   Date2->Date1 ,Date3->Date2  ....Daten->Daten-1
    5。再比较Date1+Date2+...+Daten>4小时?依次出栈;
    6。上述方法仅思路,且未实际验证,供参考;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Y:
    每次进来一个产品通过入口传感器给个信号给PLC激活一个定时器,有几个产品就激活几个定时器,但一定要保证先进去的排在最前面,只要有一个定时器的时间到了就打开放出一个产品,正好这个产品所对应的时间就是这个定时器的时间,再通过出口传感器将这个定时器复位,当又有产品进入再激活这个定时器,能放多少产品就做几个定时器循环使用,必须保证前面所说的产品进去的先后顺序排列
  • 下载积分:+1(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X:
1。是必须保证产品进出的先后顺序不变;
2。楼上方法,需要很多个定时器;不易实现;
3。记录两个产品进入老化的时间差,并把这时差堆栈,完成一个时序累加,这样可以实现每个产品对应一个时间戳;
4。当然上述前提是:产品的进出顺序不能变;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Z:
    楼主好象在钻牛角尖了.其实楼上的几位师傅说的都对,如果你的线够长,就用个变频器设定好线速度正好4小时走完可以了,
    如果线不够长,你就设计一个每隔运动一个设备的时间让线动一个设备的长度.要计算好从开始动到末段的时间,不必要plc,(还嫌师傅看不明白!)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AA:
    用个时间计数器进口有一个产品进入老化检测开关,到进口开始计时
    时间到出口阻挡器打开和   产品出检测开关感应后就计数一个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引用 网友Y:
    每次进来一个产品通过入口传感器给个信号给PLC激活一个定时器,有几个产品就激活几个定时器,但一定要保证先进去的排在最前面,只要有一个定时器的时间到了就打开放出一个产品,正好这个产品所对应的时间就是这个定时器的时间,再通过出口传感器将这个定时器复位,当又有产品进入再激活这个定时器,能放多少产品就做几个定时器循环使用,必须保证前面所说的产品进去的先后顺序排列

    提议很好.也最简单直观.但问题是进入老化的产品数量大于定时器(T)的总数量时.该程序怎么编写? 先进先出绝对保证,封闭式的.

网友Q:
    用計時器不好寫,用每分鐘觸發一次計數,在計數觸發週期對每個產品的寄存器執行加1動作(代表加1分鐘),用變址及循環指令寫程式很少的,有多少產品就是用多少寄存器,每個產品佔用一個,出去一個產品批量移動寄存器數據就行了,誤差1分鐘。
  • 下载积分:+2(zhujiyuan)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計時器不好寫,用每分鐘觸發一次計數,在計數觸發週期對每個產品的寄存器執行加1動作(代表加1分鐘),用變址及循環指令寫程式很少的,有多少產品就是用多少寄存器,每個產品佔用一個,出去一個產品批量移動寄存器數據就行了,誤差1分鐘。

    该楼主的控制思维方式才是使用者要的功能要求.电气用料最少,造价最低.实现了每个产品上线老化的老化时间要求并且以后升级老化时间要求也是很方便.线长只是表示老化线上可容纳这么多产品,有这么大的产量,线速只是表示它需要这么快的产品传送速度.改变线速度都知道能满足老化时间要求(V=S/T),在这线体长度和线体速度并不是你满足使用者要求的条件.使用者有时候比设计者想的更多更远.他只是希望给他们提升生产节拍和产量留有空间.

网友AB:
    这种老化房我们以前做过,这种线体用FX可以吗?我们都是Q系列PLC。编程思虑的话,和记录每一块板的进出老化房时间,时间到了。阻挡器才放。大概这种方法

网友AC:
    这个简单,用位移就OK了,QQ64645766

网友AB:
    不是位移,前面有位仁兄说得对,是循环+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