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士林FX-0N 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这有一个士林FX-0N的PLC 现在又点问题 LD M8002
LDI X2
LD X1
LD X13
LD X15
LD X17
S
这个事自动程序的开始 有时候自动没有 关空气开关 在开就有 这个plc也没有上升沿 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一开始以为的24v供电不足 换电源开关也不行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程序不够完整
QQ:532904130

楼主:
查出来了 却是是程序不完整 手动那部分 有返回S0 可急死我了 呵呵 对了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的plc 连接线有USB转rs232的一根线 另外那根线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连接plc的那头 圆头九针的那个叫什么线啊 我那个线坏了 先买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