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安川 ΣⅤ系列伺服  有两种 型号 一种是 模拟量电压,脉冲序列指令型 一种是MECHATROLINK-Ⅱ通讯指令型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 要是用西门子S7200  应该配哪种呢
各位有用过的帮个忙 谢谢了

网友A:
脉冲序列指令型 一种是

网友B:
用200的话就选择脉冲吧.......

网友C:
MECHATROLINK-Ⅱ通讯指令型,需要通信模块,脉冲指令型只需要PLC有脉冲输出端。看你需要配置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CHATROLINK-Ⅱ通讯指令型,需要通信模块,脉冲指令型只需要PLC有脉冲输出端。看你需要配置哪种!

这样的话就是用第一种就可以了  但是速度控制的时候 一定要用模拟量电压吗
jxh668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是用第一种就可以了  但是速度控制的时候 一定要用模拟量电压吗

不是一定,不过大多应用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定,不过大多应用是这样

不用模拟电压的时候是 设定内部速度的时候吗  如果用的话 S7224XPSI能输出模拟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