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有问,急急!! 各位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28):
欧姆龙的程序乱了,乱动。帮帮忙。到底是什么问题,手动可以,自动就不按流程走,没有输入,但有输了。

网友A:
LZ你是在忽悠我们吗?

网友B:
情况说具体一下吧,也好共同学习

网友C:
如果有原来的程序就重灌一下看看还乱动不

网友D:
让你乱搞,不要在用着的设备上,可以用空闲的PLC学习

网友E:
程序问题!

楼主:
退模止——吹气杆下——吹气时间——开模止——进模止——合模止——吹杆升止 ——退模 (基本动作流程是这样的。每个点要是没到位是不能下个动作的)。 现在是退模完了,吹气杆下来,有设定吹气时间,可是时间没跑完,就上模了,把吹气杆拉坏了。
wusaoyun

网友F:
输出继电器坏了

网友G:
看楼主说的是注塑机吧?除了PLC本身外,各个工位应该是有检测的接近开关,检查一下它们的工作状况吧。

楼主:
是吹瓶机。有相关经验的师傅可以加我QQ:275708686,最好是懂PLC的。什么牌子都可以。

网友H:
你好好看看控制程序,是不是被搞乱了。

QQ980347789

网友I:
网络配置时点被自动置位了,所以乱闪

网友J:
PLC程序是自己编写的,还是设备原装的。如果是自己编写的,检查下程序是否正常。如果是原装的,先前工作正常吗?还是有修改后导致的。如果先前工作正常,那么就是PLC硬件问题了,可以清空下PLC内存,再将程序下进去看看。

网友J:
还有就是,看看PLC输出时,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亮吗。不亮的话可以检查下外部接线,线路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的热心回应。原来是程序问题。希望能共同探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