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一个方向旋转分度,累积误差怎么消除的?

楼主(2012-06-28):
如题,高精度定位场合,三菱J2伺服,一天定位个几千次,往一个方向绝对位置也没办 做呀?是否能利用Z相脉冲,找到一圈的绝对点呢?以前讨论过,现在用到了,真有点想不通。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加一个原点的接近开关,每次转到这个位置就清零
个人意见。。。
下载积分:+1(yuaiwu)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往一个方向绝对位置也没办法做呀?
下载积分:+1(yuaiwu)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C:
你的齿轮比算法有问题~~~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齿轮比没错,伺 ..

网友D:
运行一圈之后使用光纤检测,偏差超出则执行回原动作。
下载积分:+1(yuaiwu)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E:
电子齿轮比取整数应该可以避免
下载积分:+1(yuaiwu)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F:
這個不是編碼器的問題,是電子齒輪比計算問題。電子齒輪比會造成誤差累計,特別是往復運動容易發生,說明書有說明電子齒輪比計算方法,貌似很複雜。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G:
不会有误差积累的情况的 你是怎样运动的 单向转还是来回走 来回走是不会有误差的 除非有干扰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请教了:如果编码器分辨率是(分子)1048576,分母36000,此时输入36000个脉冲,请问电机编码器刻度实际走到多少?最好是行家,往复运动绝对没问题,一个方向旋转时,如果编码器线数不能整除的话,只要可能相差一线,做个几百万上亿次后,是否会有误差?

网友H(2013-01-14):
我去,你何必理会他 分子分母去到多少呢?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当你的机械稳定,电机轴头固定牢固,不会有机械累计误差的情况下。
那么一定一圈只有一个Z相信号,且这个Z相信号是稳定而不变的。
2楼给出的方法是在原点放一个接近开关,其实这是一个回原点的方法,但是这个回原点的方法只能应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因为接近开关特性以及电机特性,所以停的位置每次都不尽相同,偏差视机械结构而定,可能会达到滚珠丝杆导程0.5mm以上。如果你要使用非常准确的定位方法进行回原点的话,就必须应用到 定位模块 这个东西!
即位置闭环控制!
以三菱FX-2N系列举例子,FX-2N定位模块最基本的模块就是FX2N-1PG-E。
这个模块的意义在于:回原点时,当接收到DOG信号到位的时候进入慢速回原点模式,这个时候模块会接收来自伺服上面编码器Z相信号(仅限增量型编码器),然后在计够X个Z相信号后减速停止,可准确停止至DOG信号后某个Z相信号位置±几个脉冲内的位置。
这样定位的精度就很高了。
其实定位模块的意义就在于让PLC知道编码器的信息,从而知道伺服到底运转到什么位置了。那么就算运动过程中有误差都不怕了,你只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让整个机构执行回原点命令即可。
呵呵,还不明白加群287832237我跟你说吧。
下载积分:+5(yuaiwu) 好人!

楼主:
这个问题我最终没解决好,三菱有一款J3-T的伺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位置系统不能用在一个方向或无定长系统中,这个手册上有,因为绝对位置有圈数限制。
伺服的Z相脉冲,是比较准确的,但相对还是有误差的,当我检测到Z相脉冲时停下来,是否每次都会停在Z相这个位置?这个时候能清除脉冲吗?
甚至伺服停止的时候,编码器的位置都会有1~2个刻度的飘移!
有一个方向回转的应用中,1个刻度有可能相差几个丝啦,如何实现重现?
我当时J3-T的报价是7000,货期4个月。内置Z相脉冲反原点,应该可以实现我的要求。
我后来做的是正过来转,再反过来转。
我还发现,像法拉克的机器人,他的回转头也只能在720度内转,不能无限制的就近转,可能也间接证明,我想到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网友I:
如果是一个方向的话应该用增量型的,还有你想停在Z点上是不大可能的,一个PLC对信号有时间滞后性,再一个电机的速度不可能这么慢,其实不用追求一定要停在z点上,只是把Z点作为一个参考点,定位时的基准点相对Z点的距离在你的误差要求范围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齿轮比最好是整数倍.希望对你有用.
下载积分:+5(yuaiwu) 好人!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详,我的要求就是一但参考建立,以后回转的重现性要求1个刻度都不能差,比如断电、断电后机械位置被人为的转动等等。
如果做不到,就不是要求了,正过来转再反过来转机械结构上允许,但不是很完美,也只能这样做了(可以达到上面的要求)。
如果用-T的驱动器应该能实现我要求的功能。

网友A:
其实楼主的这种想法是真是存在的,每次都会有几个脉冲的误差,如果只是单方向每次发送定额的脉冲,时间长了累计误差越来越大这是一定的。
人为的转动,用脉冲反馈也不能解决,除非用运动控制器走总线结构,好想可以解决,我以前见过别人这么弄的。
如果想消除单向转动累计的误差,我以前这么做过一次可以给你建议,首先要设置电子齿轮和脉冲反馈的数值,让发送脉冲数等于脉冲反馈数,比如你发送3000个脉冲,PLC就要接受3000个脉冲,如果接受的是脉冲数是2999下次就发送3001个脉冲,在下次的脉冲数量中加上或者减去上次反馈少掉或者多了的脉冲。
我以前这么做过,是往复运动,没有接原点信号,也没有执行原点搜索,也没有搜集Z向信号,就是正向发送一定数量的脉冲,反向发送一定数量的脉冲,不过正向和反向的脉冲都用上次的脉冲反馈做了一些运算,运动了几万次好像没有什么误差,(肉眼观测的哦)
这个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 下载积分:+5(ldbbo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yuaiwu) 感谢!
  • 羡慕高手,希望有一天我也成为高手。

网友J:
    不要用脉冲来做,用通讯来做,就有精度了!
  • 下载积分:+5(yuaiwu) 感谢!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fyx8686

网友K(2013-03-17):
    多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