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的疑问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6-28):
手上有一西门子PLC(公司新买的)订货号 6ES7214-1BD23-0XB8 CPU224CN 我是刚接触西门子
在关闭PLC的电源后run灯灭时所有输入灯都会闪一下 为什么会闪一下?正常么?请教大侠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A:
我是刚接触西门子
jxh668

网友B:
输出不闪就没有问题
热心助人 没有看到输出闪 --能去除这种现象么

网友C:
我只能说这个是正常的,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
热心助人 大侠的PLC也有这情况??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D:
不用管它。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是不是接错线路了
只接了两根电源线

网友F:
都是这样的,没神马大惊小怪的!
热心助人

网友G:
都是这样的不会有输出的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做一次刷新呢,保存数据用的呢
热心助人
关于西门子PLC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