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MT506MV时间怎么设定

楼主(2012-06-28):
我做的程序上传到触摸屏上,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怎么老是与实际的时间不对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站内有,以前有人问过,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B(2012-08-18):
在应用画面中用四个手指同时按四个角,会弹出数修改的。

网友C:
使用触摸屏的内部地址RW60000-RW60005就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D(2012-09-18):
把内部地址RW60000-RW60005做成读写就可以修改时间了
MT506MV时间怎么设定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