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PLC与Q系列在485通讯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6-28):
我厂里准备用Q02给伺服通讯做转矩控制。请教下高手 Q系列的与FX做485通讯有什么不一样?谢谢!

网友A:
区别在于Q的要加模块,FX搞个板就行了.模块的呢,很多参数要设置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