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近开关接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该怎么选择PNP和NPN型号的接近开关接入PLC中
如三菱的应该接那种型号的接近开关为什么,如过选了相反的接近开关会有什么后果
西门子用什么 。为什么,选了相反的接近开关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三菱的COM 口接24V还是0V,。。。三菱PLC输出是OV还是24V
那西门子呢
我是菜鸟
求求助

网友A:
应该采用NPN24V二线.三线多可以吧.

网友B:
盒內附贈的說明書有清楚的指示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要视型号而定,PLC说明书上有说明!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D:
这个要视型号而定,三菱有些型号,两者都可以接。不过一般来讲日系是NPN,欧美系是PNP。

网友E:
5楼正解,选型错误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仍会亮,但不能驱动负载。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