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题伺服定位怎么做

楼主(2012-06-28):
一台伺服 用QD75模组定位 要求 有三个开关各控制一个距离 自动的时候 要连续定位四次 速度有快变慢 而且定位的距离和速度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和显示 请问这段程式怎么写 谁能给我个思路
我请他吃大餐

网友A:
每碰到一个开关传送一个脉冲频率啊给PLSV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Q 系列定位模块QD75P QD75D用户手册(详细篇)上都有介绍怎么做呀。QD75内部缓存定位有600个位置数据 。每一个各有加减速时间 控制模式 运行速度等 剩下的问题程序控制就能实现你说的功能了。